怎么看Galil运动控制器中的PID输出信号?

楼主(2022-04-11):
半闭环系统中,怎样查看Galil运动控制器中关于PID控制器的输出信号呢?想对整个伺服系统进行模型辨识。直接看PID输出与伺服系统输出的关系。希望各位大佬解答一下。

积分不够,还望各位见谅。

楼主:
微信截图_20220411163731.png看到GalilTools的介绍,是图中框住的这个转矩输出吗

网友A:
看 TTA,那个是模拟输出电压,是pid运算结果和前馈信号的叠加。

如果你设置了非零的前馈系数(FA/FV),还要单独看pid运算结果,那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 TTA,那个是模拟输出电压,是pid运算结果和前馈信号的叠加。如果你设置了非零的前馈系数(FA/FV),还要单独看pid运算结果,那就没有办法了。...



刘工,TTA导出的数值始终低于5,但我看转矩输出上限设置的是10,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伺服驱动器工作模式(速度 转矩 位置),不会影响galil控制器的输出吧?

还有个问题,我设置了PRA=10000,但是查看RPA指令发现这是一个斜坡上升曲线,有没有办法弄成阶跃信号?

感谢!

网友A:
1、您是基于什么认为实际值就应该超过5,就因为上限是10?大学考试满分还是100分呢,我侄子上了大学就没及格过,现在还在家“上网课”,这学期能考30就不错了。

如果就时想看输出达到极限,您就用外部手段增加误差,或者维持误差的持续时间(如果有积分的话),比如OE设置关了,然后物理断开外部控制环。

2、外部设备最多影响实际的物理输出,不会影响您直接从内部采集的数据。

3、galil是运动控制卡,是用于控制正常物理运动。也就是说位置的变化一定要按照指定的速度,速度的变化按照指定的加速度,不可能要求物体的位置出现“瞬移”。您可以增加速度,加速度的设置值,缩短移动的时间,尽量接近“瞬移”。

如果这样的近似阶跃方案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早期的galil卡上有一个bug,在做特殊的运动叠加时,会出现规划位置出现与速度设置无关的阶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您是基于什么认为实际值就应该超过5,就因为上限是10?大学考试满分还是100分呢,我侄子上了大学就没及格过,现在还在家“上网课”,这学期能考30就不错了。如果就时想看输出达到极限,您就用外部手段增...



哈哈哈哈确实有道理啊,感谢刘工

网友B(2022-08-10):
引用 网友A:
1、您是基于什么认为实际值就应该超过5,就因为上限是10?大学考试满分还是100分呢,我侄子上了大学就没及格过,现在还在家“上网课”,这学期能考30就不错了。如果就时想看输出达到极限,您就用外部手段增...



刘工,您好!我现在使用DMC4050,我的目的是:不接任何电机和驱动器的情况下,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它发出来的脉冲信号。但是现在我只要发BG命令,它就报motor off,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期待您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