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博途V16打开程序报错

楼主(2022-04-11):
这种报错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服务无法开启,可能原因:

1、系统原因导致安装上出现问题。

2、防病毒或者防火墙阻碍了服务的加载。

HAVE FUN!

网友B:
授权问题,你授权出错

你把我当邓子骑?

网友:
如果你在任务管理器里手动开启,不一会儿又自动关了的话,建议重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