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量受液位高低影响

楼主(2022-04-12):
伺服泵灌装机,受料桶液位高低压力不同的影响。高位和低位灌装量差距大,不知道在座各位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加个止回阀效果不大

网友A:
楼主这个多数因为空气原因造成的,灌装前最好让料桶形成真空,尽量把空气排干净,否则有空气影响,灌装问题越明显

网友B:
  采用活塞式抽吸料、喷出到容器,这样灌装量由活塞容积及密度确定(控制好环境温度),不会受料斗液位高低影响。如果是阀门自流式罐装,罐装量就受料斗液位高低影响大(液位高,流的快,液位低流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活塞式抽吸料、喷出到容器,这样灌装量由活塞容积及密度确定(控制好环境温度),不会受料斗液位高低影响。如果是阀门自流式罐装,罐装量就受料斗液位高低影响大(液位高,流的快,液位低流的慢)...



活塞式的会好点,齿轮泵这种受料斗高低影响太大了。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多数因为空气原因造成的,灌装前最好让料桶形成真空,尽量把空气排干净,否则有空气影响,灌装问题越明显...



日用品行业,料桶一般都不是真空的。

网友C:
1,采用称量的方式罐装,控制好了装的也不慢,你量每一灌的重量,合格就进行下一罐。

2,采用原料桶加压方式,液位高低实际上是罐装压力的大小变化,你可以考虑给原料桶维持一个恒压,这样罐装也不会受原料液位高低影响的。

3,可以弄一个调蓄容器,就是先将原料桶里的原料抽到这个小容器里,再通过小容器去罐装,这样就把一个大的液位变化转换为一个小的液位变化了,对你的罐装影响也相对就小了,实在不行你可以考虑这个方法,这可能是最经济的方法了,你去找个洗脸盆作为调蓄容器试一下,以洗脸盆液位来控制原料泵的启停,保证洗脸盆有充足的液位,然后罐装泵抽取洗脸盆里的原料去罐装。

网友D(2022-10-12):
我这里也有这个问题,液面低时,出量变少了,是自动包装机的,所以无法更改,所以只能每包都多点。

网友E:
恒压灌装,管道出口加一个调压阀,让液体溢流回供液罐子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