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PLC直连WinCC案例

楼主(2022-04-12):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分享,其中所用以下交换机A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 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所用的环网交换机也是大连德嘉自主研发设计,当环上的任意一点断开时不影响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满足了工业网络运行的冗余性、可靠性。

下面为交换机A型:

下面为环网交换机:

楼主(2022-06-06):
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还可以通过以下模块来实现:

该Smart(PPI)模块用于将S7-200SMART PLC 的PPI(RS485)口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通过转换器的网口连接电脑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 SMART ,实现编程、上下载程序及在线调试。

2、本转换器内置S7-200TCP和S7-300TCP两种协议。

3、连接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上位监控软件时,既可以选用S7-200TCP驱动,也可选用S7-300TCP驱动,很灵活。

4、由于本转换器具有S7-300TCP协议,可连接InTouch监控软件,也可以直接连接西门子的WinCC,不必使用PC ACCESS SMART作为OPC来实现驱动连接。

5、使用S7-300TCP驱动,可以实现64个SMART200 PLC同时连接到一台 WinCC,稳定性超好,而且突破PC ACCESS SMART只能连接8台PLC的限制。

6、连接上位机及触摸屏的总数可达到4台。

楼主:
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还可以通过以下模块来实现:

该模块Mini ETH-PPI用于将S7-200/200SMART PLC 的PPI(RS485)口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对于S7-200或者经济型S7-200 SMART(没有网口,只有PPI口)可将其PPI口转成以太网进行编程(可替代编程电缆)。

2、本转换器内置S7-200TCP和S7-300TCP两种协议。

3、连接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上位监控软件时,既可以选用S7-200TCP驱动,也可选用S7-300TCP驱动,很灵活。

4、可以用网线直连WinCC,省去PC ACCESS,稳定性高,突破WinCC连接8台PLC数量的限制,使用TCP/IP驱动,最多可以达到64个。

5、对于有网口的S7-200SMART,通过迷你型ETH-PPI以太网转换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双路冗余,每一路都可以连接触摸屏或者上位机。

6、连接上位机及触摸屏的总数可达到4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