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PPI电缆能不能通过MODBUS协议?

楼主(2022-04-13):
手头上有个200 SMART,想做MODBUS主站,电脑用MODBUS-slave软件做从站通讯,用的200的编程电缆PPI,但是MODBUS的数据接受不到,是不是不能用PPI?

网友A:
你这个编程电缆会不会在设备管理器里产生一个COM口端口号呢?如果有产生,那么就可以用来调试Modbus通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能。

网友A:
一般原装的PPI电缆它不会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产生串口端口号,这种电缆一般只能下载、监控程序的

国产电缆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产生COM端口号,可以调试串口通信,当然也就可以调试Modbus通信

网友A:
楼主,你把你的电缆拍个照看看,就知道能不能调试串口通信了。

网友B:
PPI线物理上485接口,所以电脑端也要用一个485转USB或者com口就可以了,而且电脑从站的设置软件要设置对这个com口,就可以再试试

网友C:
估计不行。

网友D:
关老板说的没错,原装的贵且不行,某宝20元的便宜且可以,也许这就是性价比吧。其实主要是驱动芯片的区别。

你要经常调试串口设备的话,必备的就是USB转485/232模块,大概几十块钱的样子吧,找个串口公头子焊个3,8线就能调试。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E:
PPI协议、MPI协议都是西门子内部协议。虽然安装后显示的是串口,但是协议已经确定了:PPI。你觉得能用来与MODBus通讯吗?

网友F:
MODBUS TCP通信不香吗?直接用SMART自带的网口

网友G:
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淘宝买一个485串口连接器,差不多十几块钱,一头直接USB口插电脑上,一头是信号AB的收发,接到CPU的485通讯上就行了

网友H:
电脑如果没有串口可以买个USB转485的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