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FP-XH连接组态王 浮点数写入的问题

楼主(2022-04-13):
FP-XH  连接组态王

画面中 建立文本  设置模拟量输入和输出  连接DT200   寄存器   在plc程序中   用传送指令 往DT200中传送一个浮点数  在组态王画面中能正确显示这个浮点数

但是在组态王画面中  利用这个文本  输入一个浮点数之后   plc中 DT200 寄存器里面的数值 跟在组态王中输入的就不一样了  这是为啥?

网友A:
注意大小端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松下的驱动,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需要你贴出来组态这部分详细看看。

怎么换组态王了?不用力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大小端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松下的驱动,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需要你贴出来组态这部分详细看看。怎么换组态王了?不用力控了?...



建立变量是这么填的

我试过整数类型  没问题

换成float   就出现了 写入后  数值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注意大小端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松下的驱动,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需要你贴出来组态这部分详细看看。怎么换组态王了?不用力控了?...】进行回复...

PLC监控事要以浮点数格式监控,你看看对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hfhewe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注意大小端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松下的驱动,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需要你贴...



有空帮我远程看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hfhewe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你松下编程软件这里监控的截图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hfhewe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松下这里要以浮点数形式监控,你再看看对不对?

网友B:
你可以这样截图,试着输入一个浮点数,然后把dt200里看到的数值也截图看看,是什么样,这样我们就好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截图,试着输入一个浮点数,然后把dt200里看到的数值也截图看看,是什么样,这样我们就好分析了...



等出完差 回公司  我截个屏

网友C:
把你的DT200分解成两个字的寄存器,假设是DW200,DW202,然后找个空的寄存器DT204,把DW200的数据传到DW206,把DW202的数据传到DW204,然后把DT204连到组态王上看看里面的值。

你的问题应该是你PLC这边的问题,在组态王那儿可以正常显示浮点数,说明字节序没有问题,给你写下来以后数据变了,那么就需要你自己在PLC里把这个数据再变回去了,你要改上位机的字节序,那么你显示的值有可能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