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上传数据结束标志?

楼主(2022-04-13):
组态王6.5串口485链接台达DVP系列PLC,上下传数据结束有什么标志?或如何检测?

网友A:
要这个标志位有什么用?一般读操作不就是定时采集么,写操作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这个标志位有什么用?一般读操作不就是定时采集么,写操作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即可。...



工控批量生产参数数据上下传输,需要检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这个标志位有什么用?一般读操作不就是定时采集么,写操作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即可。...



上位机链接十几台PLC ,要保证数据传输有效。

楼主:
一次上下传几百上千数据,如何制作进度显示条??

网友B(2024-02-29):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要这个标志位有什么用?一般读操作不就是定时采集么,写操作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即可。...】进行回复:        --------------...



上位机连十几台PLC ,要保证数据传输有效。

这个不用怀疑,组态软件的PLC驱动那是经过多少年 多少人使用的结果,

只要你创建的设备,配置的驱动参数正确,

分别 建立的每个 PLC的 IO变量,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次上下传几百上千数据,如何制作进度显示条??



不太明白楼主的 下传是啥意思?

是指 组态软件 给 PLC 传值写数据?

不管是 谁传给谁, 添加 内存变量 prog 初始值为0

可 采用  单次的数据 分批传(分成若干个 子程序传),

比如 一次 需要传 800个数据,分 10个子程序(每个 80个数据),

那么每个子程序 后面 加一条  prog= 100*(prog +1)/10 ;

得到的值 就 百分比 。

传值的函数调用这个 10子程序,

总起始传值时,赋值  prog=0 ; 即可。

进度条直接 使用此 变量 (对应 0-100)

网友B:
如果想更 精准的显示 进度的百分比,

那就是 每条 传值语句后 ,都更新 变量 prog 的 值 。

网友B:
实际上 也没有必要 精确显示 传数据进度百分比。

如果,觉得 0 、10 、 20 、……100 ,这种显示的进度条有点突变的话(实际上传值过程很快),

可以 同时在命令语言中增加 ,

当触发 传值指令时(比如 按钮下 ,赋值 标志位 内存变量 sendflag =1  )

if( \\本站点\sendflag ==1 )

{

if( \\本站点\prog<100 )

\\本站点\prog = \\本站点\prog + 1 ;

else

\\本站点\sendflag =0 ; //传值结束 prog=100,同时 复位 传值的标志位 0

}

网友B:
传值 数据 不分批的话,添加 内存变量 prog 初始值为0

1. 在传值的函数结尾 , prog=100 ;

2. 在 在命令语言中增加 ,

当触发 传值指令时(比如 按钮下 ,赋值 标志位 内存变量 sendflag =1  )

if( \\本站点\sendflag ==1 )

{

if( \\本站点\prog<100 )

\\本站点\prog = \\本站点\prog + 1 ;

else

\\本站点\sendflag =0 ; //传值结束 prog=100,同时 复位 传值的标志位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