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Smart连续地址赋值问题

楼主(2022-04-13):
假设我有一个模拟量输入信号AIW16,通过换算得到一个VW0的工程值,它代表的可以是一个电机当前运行的电流值(也可以代表设备当前的温度值,或者压力值,取决于模拟量输入信号的来源),这个工程值是一个随时变动的数值,不同的工况,不同的时间,VW0的数值是不同的。

现在我想周期性的记录这个数值,比如每半小时记录一次,可以通过计时器做了一个触发,将VW0的数值MOV到指定地址,比如VW100里。连续运行八小时就可以记录16次,这样我就向VW100赋值了16次。

如果我想第一次记录的时候,把VW0的值MOV到VW100,

第二次记录的时候,把VW0的值MOV到VW102,

……以此类推,

第16次记录的时候,把VW0的值MOV到VW130。

我能想到的办法是通过计时器触发,使用16个MOV指令来赋值。至于为什么要得到16个不同的数值,可以因为是需要有后续其他的用途。但是如果要记录100个数据,那我是不是要用100个MOV指令,从VW100,一直写到VW198?

请教一下各位,是否有更便捷的方法来做?

网友A:
可以考虑用FOR循环加地址指针的方法试试

网友B:
使用指针,用字地址偏移,再用for循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