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通讯时,请搞懂这些线缆的传输

楼主(2022-04-13):
一、网线

这里就简单说下网线,网线大家都比较熟,根据不同规格的网线有不同的传输距离。

网线在传输网络信号,如果超出了网线本身可以承受的距离,信号就会衰减,严重时,

网络信号会中断。

五类,六类都是 100 米 ,正规无氧铜 6 类线可以达到 120 米左右,如果要加大传

输距离,在两段双绞线之间可安装中继器,最多可安装 4 个中继器。如安装 4 个中

继器连接 5 个网段,则最大传输距离可达 500m。

二、光纤

网线的传输距离有限,并不能解决远距离数据传输,那么对于远距离传输可以使用光

纤。光纤分为多模与单模,多模传输的距离比网线远,但又比单模短。在 10Mbps

及 100Mbps 的以太网中,多模光纤最长可支持 2000 米的传输距离;而于 1Gbps

千兆网中,多模光纤最高可支持 550 米的传输距离;所以多模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单模光纤相比于多模光纤可支持更长传输距离,在 100Mbps 的以太网以至 1G 千兆

网,单模光纤都可支持超过 5000m 的传输距离。单模光模块中使用的器件是多模

光模块的两倍,所以单模光模块的总体成本要高于多模光模块;单模光模块的传输距

离可达 150 至 200km。所以对于远距离传输可以用光纤来解决,例如远程监控项

目。

1、可以使用转换延长器

HDMI 信号不经过其他设备(传输 120 米)。HDMI 信号一般无法直接用 HDMI 线

材传输到 30 米以上,市场上也几乎没有 30 米以上的 HDMI 成品线。这种情况下如

果只是单纯的传输 HDMI 信号到显示设备上,HDMI 信号不经过其他设备的话,我

们可以采用网线延长信号的方法,用 HDMI 网线延长器来将信号延长,HDMI 网线

延长器分为发送端(HDMI 输入,网线输出)和接收端(网线输入,HDMI 输出),

可以延长 100 米(5 类网线)、120 米(6 类网线)。

2、HDMI 光纤延长器

当然如果需要传输更远,也可以使用 HDMI 光纤延长器。

四、DVI

DVI 为数字视频接口,一般的 DVI 线只能有效传输信号 5 米左右,超过 5 米就会产

生信号的衰减。这个缺点极大地限制了 DVI 设备的普及和应用。DVI-D 只能接收数

字信号;DVI-I 能同时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传输距离短 ,为 7-15M。

五、VGA 线

VGA 线传输的是模拟信号,是连接电脑显卡与显示器或电视机连接,并以此进行信

息传输的一种数据传输线。它负责向显示器输出相应的图像信号,是电脑与显示器之

间的桥梁。在彩色显示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易衰减,传输距离短,易受干扰。

但它的传输距离比 HDMI 与 DVI 要强点,其 3+4/6VGA 的传输距离是 20-40M。

六、RS232 与 RS485

1、RS232:

RS232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 15 米,且只能点对点通讯,最大传

输速率最大为 20kB/s。

2、RS485:

RS485 最大传输距离为 1219 米。最大传输速率为 10Mbps,在 100Kb/S 的传

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

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专用电缆可以达到 1800 米!超过 1200 米,可加中继器

(最多 8 只),这样传输距离接近 10Km。

七、USB 线

USB(通用串行总线)的缩写,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用于规范电脑与外部设备的连

接和通讯。是应用在 PC 领域的接口技术。USB 接口支持设备的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功

能。USB 协议规定的有效距离是 5 米,可以使用更长的 USB 延长线,线材的质量要

好。 劣质 USB 延长线到不了 5 米。当然 usb 线要想长距离传输,也是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