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与第三方设备的MODBUS正常通讯但未能检测到数据!!!

楼主(2022-04-13):
使用串口助手能抓取到反馈数据,但用PLC程序不能读到数据!!也没报错,如图,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第三方设备通讯协议:

SMART200程序如下:

网友A:
楼主你好: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单独测试从站是否可以正常收发?
或者使用Modbus Poll这一类的Modbus调试助手是否可以对从站进行正常的读写操作?
PLC程序监控的话也可以发出正常的读写命令?

请回答一下,然后我们再具体分析。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用串口监听,可以看到主站发出了命令,从站也做出了返回,通信参数啥的也都正确,接线也正确,但是主站就是提示从站超时没有响应,后来发现是485电平问题,加了一个转换模块就可以解决了。你现在先分别单独测试从站、主站,看看都能不能测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单独测试从站是否可以正常收发?或者使用Modbus Poll这一类的Modbus调试助手是否可以对从站进行正常的读写操作?PLC程序监控的话也可以发出正常的读写命令?请回答一...



关工你好,使用串口助手单独测试时可以正常收发信息,读取信息。PLC监控时也能正常读写命令。没有报错,但是读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用串口监听,可以看到主站发出了命令,从站也做出了返回,通信参数啥的也都正确,接线也正确,但是主站就是提示从站超时没有响应,后来发现是485电平问题,加了一个转换模块就可以解决...



您是说如图这里的电平有问题吗,需要加个5V的转换模块给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用串口监听,可以看到主站发出了命令,从站也做出了返回,通信参数啥的也都正确,接线也正确,但是主站就是提示从站超时没有...

扩展模块你在编程软件里确实设置为485方式了吗?

另外和从站接线怎么接的??

网友B:
你先把程序里操作2、3号从站的去掉,只操作1号,然后方便测试观察,然后你的设备地址9C41是什么,说明书上没有,用串口也是操作这个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用串口监听,可以看到主站发出了命令,从站也做出了返回...



如图设置了呀,接线就是第三方485A接RX/A,,485B接TX/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程序里操作2、3号从站的去掉,只操作1号,然后方便测试观察,然后你的设备地址9C41是什么,说明书上没有,用串口也是操作这个地址吗...



说明书上说都用16进制;我用40001时不能读到数据,然后转换成16进制的了。

用串口操作如图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ptain"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你先把程序里操作2、3号从站的去掉,只操作1号,然后方便测试观察,然后你的设备地址9C41是什么,说明书上没有,用串口也是操作这个地址...

我晕,PLC程序里填写的是寄存器编号,比如你要读设备00 00这个地址,那么PLC程序里就要填写40001

网友C:
把你的十六进制地址转换成十进制,然后加上40001或者40000就是你应该读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十六进制地址转换成十进制,然后加上40001或者40000就是你应该读的地址。...



用过了呀,不行呀,我一开始就是这么写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Captain"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你先把程序里操作2、3号从站的去掉,只操作1号,然后方便测试观察,然后...



我一开始就用了40001的,抓取不到啊,40001-40010我都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十六进制地址转换成十进制,然后加上40001或者40000就是你应该读的地址。...



我用过了,40001到40010我都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Captain"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你先把程序里...

40001开始,读4个,那么读的就是压力64位浮点数,不过这个浮点数,200里显示不了。

不管怎么说,要读设备说明书中的0000开始的数据,PLC程序里填写40001错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Captain"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你先把程序里...

你设备的压力等数据它是64位浮点数,所以无法在200中显示,这是根结所在,你需要转换为32位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Capta...



请问该如何将64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浮点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引用 "cjcc...

你新开的帖子我已经回复你如何把64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浮点数了,请两个帖子予以结贴,你的每个帖子我都在很认真回复、努力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我有称重数据读取的项目应用,你这情况十有八九是读写时间时机问题,RS485接线是半双工通信模式,不能同时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称重数据读取的项目应用,你这情况十有八九是读写时间时机问题,RS485接线是半双工通信模式,不能同时进行读写操作...

他的关键问题是设备浮点数是64位,但是200 Smart只支持32位,所以需要做转换。

网友E: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内容: "关育谋...



另外那个帖子问题解决了,但是并不能解决这个帖子的问题

还有如何结帖呀,我找半天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内容: "关育谋...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在哪里结帖啊,我把他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7楼        对内容: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引用 "cjc...



请问,后来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2022-05-14):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7楼        对内容: 【引用 "cjccc"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引用 "cjc...

你的论坛后台选择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