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输入端 COM 口通过什么并在一起?

楼主(2022-04-14):
以 FX2N 和 FX3U 系列为例 FX2N 的 COM 端接线方式

三菱 PLC FX2N 系列中的输入端有 COM 口和 24+两个端子,这 两个端子是整个输入端最重要的两个,其中 COM 端是与内部 0V 相 接,内部 24V+是与端子 X0-X17 相接的,那么能够改变的就是外部 端子,如果是一般开关量输入,就是非常简单了,开关两根线分别连 接 COM 和 X0 就可以了。 如果是三线制的传感器,由于 FX2N 的 PLC 是漏型输入,所以只 能接入 NPN 型传感器,不建议使用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接,接不好把 PLC 都有可能烧掉,接线的原则是棕正蓝负黑信号。image.png

FX3U 系列 S/S 端接线方式3U 系列的 COM 端改名叫做 S/S,上面说到 2N 系列由于是漏型 输入只能接入 NPN 型传感器,所以这 3u 系列就进行了改进,支持 两种型号的传感器,但是前提是正确的接线。 如果把 S/S 接入 24V 时,那么信号就需要从 X 输入点流出,然后 再流入 S/S,这种方式称为漏型,相反 S/S 接入 0V,称为源型,确定 了漏型和源型,才能够选择传感器类型。 所以漏型输入接的是 NPN 型传感器,源型输入接的就是 PNP 型 传感器。 但是要注意一点,同一种输入类型只可以接一种传感器。image.png

总结上面讲的都是三菱的情况,因为三菱的输入端都是带有电源的, 西门子是不带内置电源的,所以情况相反

网友A:
输入COM口说简单一点就是决定输入是NPN还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