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图纸怎么变成这样

楼主(2022-04-14):
修了下项目中的图形的编辑图纸就成这样了,有没办法改回来?

网友A:
把你修改项改回之前默认不可以吗?

网友B:
选项--设置--用户--显示属性名称 去掉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修改项改回之前默认不可以吗?



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项--设置--用户--显示属性名称 去掉勾选



可以了,谢谢,恢复默认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项--设置--用户--显示属性名称 去掉勾选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C(2023-08-16):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把你修改项改回之前默认不可以吗?】进行回复:        --------------------------------------...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