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与ET200MP进行通信和控制

楼主(2022-04-14):
我之前使用过200smart,没有使用过S7-1500的PLC,

现在要求是CPU1517-3与ET200MP进行通讯可控制,都需要什么设备(例:连接线,通讯模块,供电模块...等)?越详细越好。

感谢各位老师傅指导,感谢!

积分不足,所以没有发求助帖,请谅解!

网友A:
打电话找你们西门子供货商,连螺丝都给你写清楚的

网友B:
看看选型样本手册,首先你要了解如何使用,选型就简单了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两个,一是ET200你要用pofnet还是pofibus通讯,我们先用简单的pofnet吧,只接用网线进行连接,分布式IO的要点就在于,分布式IO和cpu在同一个网络,你先设置好分布式IO的网段IP,然后再网络拓扑中把线给连上,注意,分布式IO你是没办法去下程序的,组态好分布IO的DIDO,后下给CPU就行了,。

网友D:
TIA Selection Tool下个选型工具,配置还是比较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