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McgsPro怎么自动注销?

楼主(2022-04-14):
昆仑通态新版McgsPro怎么做自动注销,我现在测试失败,主要问题就是发送ENTER键这个地方。如果脚本中没有!SendKeys("{ENTER}")'这个脚本,屏幕只会弹出注销对话框,问你是注销还是否注销,这个时候要有人去按一下“是”。  如果脚本中有!SendKeys("{ENTER}")'这个脚本,但是弹出注销对话框后一闪而过,并没有帮我注销。

我试了2个方法,

方法1:一个循环策略+1个事件策略。

一。循环策略如下:(用当前时间-鼠标离开时间时间,得出差值,当差值大于30时,回车变量为1,弹出注销对话框,这一段脚本准备无误)

系统当前时间 = !TimeGetCurrentTime( )

鼠标最后动作时间 = !GetLastMouseActionTime( )

时间差=!TimeGetSpan(系统当前时间,鼠标最后动作时间)

IF 时间差 > 30 THEN

  回车=1

  !LogOff( )

ENDIF

二。当回车=1时调用事件策略:(如果回车变量=1,就发送一个ENTER键,然后回车清0)。 下载到屏幕后,发现每30秒会弹出一个注销对话框,一闪而过并没有帮我注销用户)

if 回车=1 then

!SendKeys("{ENTER}")'发送ENTER键

回车 = 0

endif

方法2:一个循环策略+1个用户策略。

首先比较离开时时间,差值大于30,调用"执行自动注销"策略

系统当前时间 = !TimeGetCurrentTime( )

鼠标最后动作时间 = !GetLastMouseActionTime( )

时间差=!TimeGetSpan(系统当前时间,鼠标最后动作时间)

IF 时间差 > 30 THEN

    !SetStgy(执行自动注销)       ‘

   !logoff()

ENDIF

然后是"执行自动注销"

!SendKeys("{ENTER}")

!logoff()

这个方法也是同样的问题,删掉!SendKeys("{ENTER}"),就会弹出注销对话框,一直死等你按一下确认。  不删掉!SendKeys("{ENTER}")的话,就会每30秒执行一个"执行自动注销"策略,弹出注销对话框后一闪而过,并没有帮忙注销。

请问大神应该怎么样让系统帮忙按一下确认?  我的2个方法哪里有错误吗,在屏上测试就是没成功,要么就人为帮忙按确认,要么就是一闪而过?  忘大神指点。

楼主:
可以了。原来是在按确认前要先发送TAB键。

网友A(2022-09-04):
画面还是真漂亮,能把文件分享下就好了

网友B(2023-11-03):
自动注销的程序,能分享出来看看吗?

网友B:
在按确认前要先发送TAB键,这个语句怎么写?

网友C(2024-01-02):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原来是在按确认前要先发送TAB键。



感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