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怎么做用户登录日志+参数修改日志

楼主(2022-04-15):
我用昆仑通态屏做了这几个功能,

功能1:用户登录和注销都有操作日志记录下来, 什么时候登录了(是登录成功还是失败了,用的什么用户名登录的),什么时候注销了登录(是人工手动注销,还是系统等带屏幕没人操作后自动注销的)都有记录。

功能2:修改参数设置都有记录,比如某个参数修改了设定值,会提示某某用户修改了该参数,修改后的值为多少?

功能3:手动按钮和开关被用户操作了,也会提示某某用户执行了某某开关的ON操作或OFF操作。

以上三个功能全都在一个操作日志表格中记录下来,运行的很好。 我想请教大家,威纶通屏实现同样的功能,要怎么做?

示例图如下:

网友A:
我的这个帖子里有,你可以自己去下载看一下,威伦触摸屏宏指令各种函数源程序

网友B:
厉害呀,怎么做的,学习下

网友C:
你要看看触摸屏里面函数,把需要监控的变量通过函数去触发记录

网友D(2023-07-23):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帖子里有,你可以自己去下载看一下,威伦触摸屏宏指令各种函数源程序...

哥们!!!能否再分享一下《威伦触摸屏宏指令各种函数源程序》?谢谢

网友E(2023-12-29):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帖子里有,你可以自己去下载看一下,威伦触摸屏宏指令各种函数源程序...

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F(2025-01-05):
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