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2指令中偏移量和△X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手册上看不懂啊

楼主(2022-04-16):
欧姆龙CP1H里面的SCL2指令中偏移量和△X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手册上看不懂啊,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是计算模拟量的话,image.png可以参照模块使用说明书,找到对应的刻度范围,例如模块输入-10V~+10V时,分辨率是6000,而你的输入是0~5V时,△X占整个量程的1/4,就是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计算模拟量的话,可以参照模块使用说明书,找到对应的刻度范围,例如模块输入-10V~+10V时,分辨率是6000,而你的输入是0~5V时,△X占整个量程的1/4,就是1500....



但是手册上各量程的△X为什么对应的都是0FA0(4000),为什么不是6000,还有偏移量也不知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