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电气图纸

楼主(2022-04-16):
如何看懂电气图纸

电动机控制线路分为主线路和控制线路两部分。我们看图一般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 顺序来看

控制电源 lL1 和 L2 从主开关分出,方便测试,检修。 电源 L1 经过热继电器 FR 的长闭点(NC),然后来到停止按钮 SB1,从停止按钮 SB1 分出两条线路,一条通往启动按钮 SB2,一条通往接触器 km 的常开辅助触点(NO), 然后这两条控制线同时接到接触器线圈的一个接点,这就是 L1 的线路走向。 控制电源 L2 直接接到接触器线圈的另一个接点。diangon.com 版权所有。 这就是上图整个线路的走向,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操作流程。 启动时按下启动按钮 SB2,接触器 km 线圈得电,接触器主触头吸合,辅助触头吸合 并自锁形成一个回路,电动机得电运转。 需要停机的时候只要按下停止按钮 SB1 即可。按下停止按钮 SB1,接触器线圈失电, 主触头和辅助触头释放,切断电动机电源,电动机停止运转。 当电动机过载或者过热的时候,热继电器内部的金属片受热弯曲,推动 FR 常闭触点 断开,接触器线圈断电释放,电动机脱离电源停止转动,从而保护电动机。 下面是接触器实物接线图

从上图来看,左边是主线路图。三相电源经过主开关 QS,然后经过保险 FU,在经过 接触器 KM 和热继电器 FR,最后到达三相电机 M。 这就是左边主线路图的线路走向。 右边是控制线路部分,相对于主线路部分要复杂的多。 图中以 L1 和 L2 为控制电源,说明接触器的线圈线电压是 380 伏的。下面我们来看 一下控制线的走向。

控制电源 lL1 和 L2 从主开关分出,方便测试,检修。 电源 L1 经过热继电器 FR 的长闭点(NC),然后来到停止按钮 SB1,从停止按钮 SB1 分出两条线路,一条通往启动按钮 SB2,一条通往接触器 km 的常开辅助触点(NO), 然后这两条控制线同时接到接触器线圈的一个接点,这就是 L1 的线路走向。 控制电源 L2 直接接到接触器线圈的另一个接点。diangon.com 版权所有。 这就是上图整个线路的走向,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操作流程。 启动时按下启动按钮 SB2,接触器 km 线圈得电,接触器主触头吸合,辅助触头吸合 并自锁形成一个回路,电动机得电运转。 需要停机的时候只要按下停止按钮 SB1 即可。按下停止按钮 SB1,接触器线圈失电, 主触头和辅助触头释放,切断电动机电源,电动机停止运转。 当电动机过载或者过热的时候,热继电器内部的金属片受热弯曲,推动 FR 常闭触点 断开,接触器线圈断电释放,电动机脱离电源停止转动,从而保护电动机。 下面是接触器实物接线图

网友A:
有没有CAD电气元器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