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求助啊啊

楼主(2022-04-16):
MCGS遇到一个问题

我给一个图形赋值时 选的是通道是Y31

然后屏幕和PLC连接后

我去按导通Y31条件的按钮时 导通的却是Y32这一路,但是Y32这一路的导通条件却是不成立的情况下被导通的

百思不得其解    我把赋值的图形换成M点又好了

这是不是BUG啊

网友A:
描述的故障真是很神奇

网友B:
通道地址对应错了?

网友C:
看看你组态的地址对不对呢?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组态的地址对不对呢?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一定要在变量选择中心添加一下,自动添加的就除bug

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地址对应错了?



一定要在变量选择中心添加一下,自动添加的就除bug

头晕

网友D:
我不知道你这个的原因,但MCGS尽量不要像维纶那样直接给图形定义PLC地址,最好是图形定义为变量,然后在变量表里连接PLC地址,否则就失去了MCGS最优秀的功能。

网友E:
   你可以都测试以下,可能驱动编写时偏移地址从1开始的(Y0对应PLC Y1,Y31对应PLC .Y32,一般应该从0开始.)

网友F(2022-05-17):
有些品牌plc MUDBUS 地址 是有偏移的 下图只有M0对应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