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大师指点,三菱FX3U扩展RS232BD板通讯内容

楼主(2022-04-16):
新人求大师指点,最近碰到一个项目要用到三菱FX3U64M扩展FX3U,RS232BD板通讯内容,S100T000T100T000TC#用三菱发送这个字符串给光源切换亮度,T前面的100 可以改变数字,就可以改变亮度,现在是要以ASCII码来发送,不知道要怎么发送,写成几个字去发送?求指教

网友A:
这个就是要用无协议编程实现了,要么用RS指令,要么用RS2指令,可以参考我发布的5U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虽然是5U的,但是差不多,可以参考:

三菱FX5U系列PLC实现自由格式协议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做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三菱FX5U先行发送8个字节给串口调试助手,串口调试助手再返回给三菱FX5U共计8个字节,程序如此循环。视频详细讲解了RS2指令的用法。

https://www.ixigua.com/6905403740010840583?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要用无协议编程实现了,要么用RS指令,要么用RS2指令,可以参考我发布的5U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虽然是5U的,但是差不多,可以参考:三菱FX5U系列PLC实现自由格式协议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我用的是RS2指令还是没有试成功,但是通讯是没有问题,它会发馈接受失败

网友B:
1楼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这个就是要用无协议编程实现了,要么用RS指令,要么用RS2指令,可以参考我发布的5U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虽然是5U的,但是差不多,可以参考:...

失败?提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zwf403068"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引用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这个就是要用无协议编程实现了,要么用RS指令,要么用RS2指令,可以...



PLC接收到了光源控制器发回来的38是&失败字符。!号字符是代表接收信号成功我用串口助手发送S100T000T100T000TC#这些字符串接收成功也是收到!发送失败也是收到&字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zwf403068"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引用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这个就是要...



发送的高低字节可能要反一下?

S100T000T100T000TC#

H3153

H3030

H3054

H3030

H3154

H3030

H3054

H3030

H4354

H0023

这样发呢?

网友D(2022-06-14):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