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11系统运行组态王6.55工程,提示OCX控件属性失败???

楼主(2022-04-16):
win7下完成的组态王6.5工程,在win11系统运行,提示OCX控件设置属性失败???

在win7、win10下运行正常。

楼主:
在win7、win10下运行正常。问题在哪???

控件名是  kvadodbgrid class
运行系统安装目录下有  KVADODBGrid.dll

网上没有搜索到这个文件,估计是这个文件不支持WIN11

网友A:
估计软件还来不及更新到匹配WIN11,可以去官网看看系统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软件还来不及更新到匹配WIN11,可以去官网看看系统参数



谢谢,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个问题解决,同时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启动运行工程,总弹窗提问是否允许该应用修改系统设置,只有在用户账户控制设置中选择从不通知,才没有了这个弹窗。不知还能在哪设置解决??

网友B:
换成win10系统吧

网友C:
Win11的系统太新了,好多软件的兼容性还没有测试过,你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主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