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FX5U PLC(全新)写入程序时提醒用户认证功能未启用

楼主(2022-04-16):
全新的PLC 。如果启用用户认证功能后,与触摸屏的通讯会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进入程序的认证

网友B:
这个不影响吧!现在新的软件都是提示这个玩意。怎么会影响和触摸屏通讯的?

网友C:
image.png禁用了才会和触摸屏通讯不上

网友D(2022-05-17):
解决了吗?遇到同问题

网友E:
可以在菜单,用户环境那里选择禁用,重新清掉PLC,重启GXWORKS3  ,

网友F(2023-06-24):
7楼的方法试了没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7楼的方法试了没用



下载程序时,提示“可编程控制器的用户认证功能未启用,……”,这是由于PLC没有设置口令导致的,解决方法如下:

1、连上PLC后,“在线——用户认证——可编程控制器的用户认证启用”

2、禁用软件的用户认证模式,“视图——用户认证模式切换”弹出的对话框选上禁用,再重启软件便可。

建议使用方法2,如果要对程序加密用方法1,使用方法1,没有用户名口令程序也无法下载

网友G:
您好,三菱新出FX5U开启了认证功能是无法和触摸屏进行通讯的,需要关闭认证功能才可以,还有要注意的是,如果开启了认证功能,忘记密码,目前是无法破解的,需要寄回日本才有可能破解,慎重使用该认证功能。

网友H(2023-08-13):
试验10楼的第二种可以的,程序正常下载了

反观第一种方法:用户认证在线连机后,灰色无选项可选

我出这个的wor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