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IF8模拟量模块不能设置

楼主(2022-04-16):
请教论坛的高手,我的一块1769 -IF8模拟量输入模块,在配置文件中已经选择4-20ma输入,按照手册单端输入得到的数据应该是6400到32000,可是用4-20ma信号发生器做单端输入,读的数据仍然是-29200到+32200,修改不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硬件手册,是否是该短接在一起的线未接好,或者接成电压型模拟量输入了

网友B:
1769-IF8是电压电流模拟量输入共存的,硬件上先看看你是不是接到电压端了,然后软件里你可以选择engineer unit,这样量程是4000~2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69-IF8是电压电流模拟量输入共存的,硬件上先看看你是不是接到电压端了,然后软件里你可以选择engineer unit,这样量程是4000~20000....



谢谢指点,按你说的方法做好了。

网友C: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