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G9SA-301安全继电器手动自复位功能

楼主(2022-04-17):
欧姆龙G9SA-301安全继电器手动复位功能:请问T31和32之间接通复位有限还是断开复位有效,在继电器正常工作输出时,T31和32之间接通或断开有影响吗?

网友A:
复位肯定是接通有效

网友B:
  先在安全限位开关回路闭合情况下,按下复位按钮,KM1,KM2才会吸合;当安全限位开关回路断开,KM1,KM2会断开;

网友B:
  只要安全回路断开,KM1,KM2断开;当安全回路吸合后,需要按复位按钮后,KM1,KM2才会吸合;(相当于确认按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