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伺服定位启动Y点是否更改

楼主(2022-04-17):
QD77MS16伺服定位启动Y点(如图)和反馈X点是否更改成别的点

网友A:
没懂你想问啥?

网友B:
根据伺服模块起始地址决定。起始地址改了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伺服模块起始地址决定。起始地址改了即可

对的,而且只能在这里修改

网友D(2022-06-09):
世事如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