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slc500 更换备用电池操作

楼主(2022-04-18):
有一台 AB 的SLC 5-3  电池指示已报警,需要更换了, 想请教大神们,更换时需要注意什么,错误的操作会不会影响到程序的丢失。

网友A:
  1)换电池需要带电换,不会丢程序及硬件配置等

   2)这类PLC里面好像有存储卡,一般不会丢程序,但会丢硬件配置等信息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断电更换即可,但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你最好把程序备份

网友C:
带电换电池。

程序先备份。或加载到eepro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电池需要带电换,不会丢程序及硬件配置等   2)这类PLC里面好像有存储卡,一般不会丢程序,但会丢硬件配置等信息...



这个种插卡式的是没法带电换的,要拔出来才能看到电池, 拔出来就已下电

网友D:
程序备份,断电换!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