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中如何将64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浮点数

楼主(2022-04-18):
smart200中如何将64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浮点数,应该使用哪些块啊,求教!

网友A:
有公式的  我用过    加我  不支持白<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B:
找到转换的方法,然后自己写程序转换,一般高端的CPU支持64位浮点数运算,200smart我目前没有遇到过算64位浮点数的需求。1500系列部分高端一点的机型可以算。

网友C:
兄弟又来了,我这个帖子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以结贴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2111/873902/87390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