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报警记录的问题

楼主(2022-04-18):
主要是报文显示方式

这是报警设置,就是那个已激活已取消已确认

报警这里用的是报警事件

这是报文的格式,然后通过PLC发出的报文

56:06 发送 1线 接地故障

56:19 发送 退出 1线接地故障

56:22 发送 2线 接地故障

56:25 发送 退出 2线 接地故障

也就是不管我的地址是置位还是复位,报文都会有“已激活”的文字

复位的时候还会有“取消”的文字

然后把设置这里的已激活 已取消删掉

报文就这样发了,就会发送两条相同的报文了

实际上是一条置位的报文,一条复位的报文,我做触摸屏知道,但别人用户不知道

因为已激活,无论置位还是复位都会发出来,所以根本无法发出这样的报文

也就是我希望报文是这样发的

置位时 16:35:14 发送 2线 接地故障

复位时 16:35:16 退出 2线 接地故障

~~~~~~~~~~~~~~~~~~~~~~~~~~~~~~

那就这样发报文也行,只发置位的报文,不发复位的报文

2022-4-18 16:10:00 发生 1线 接地故障

2022-4-18 16:20:00 发生 2线 接地故障

2022-4-18 16:30:00 发生 1线 接地故障

就把报文改成这个方式

就会有这么个情况,这是我希望的报文

但问题是 16:30:44 发生1线接地故障

然后我第二次给这个点置位

就变成了16:31:12 发生1线接地故障

第二次的报文把第一次的给覆盖了

16:30:44 发生1线接地故障  这条报文消失了

就是说可以这样发报文

置位时 16:34:44 发送 1线 接地故障

第二次置位 16:38:08 发送 1线接地故障

但问题是这样设置 第二次16:38:08发的报文会把第一次16:34:44发的报文覆盖

所以有人知道这个怎么设置吗

网友A:
楼主最好找一下触摸屏用户手册看看设置参数就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