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模式求解

楼主(2022-04-18):
禾川X6系列伺服,在速度模式下  要求可以PLC控制正反转和速度,也可以外部按钮控制正反转和速度,求外部接线和伺服调节参数       ,松下A6伺服也可以

网友A:
外部通过PLC可以吗。

网友B:
因为产品线不太熟,只能拿通用的一些给你分析一下,一般三种控制方式:

一、脉冲方向(PFM),这种能调速就需要在伺服上找到方向信号(Dir±,也可能是别的缩写,就是英文direction)和脉冲信号(Pul±)这两对儿点,方向接一个DO,脉冲应该需要一个高速输出。这样就是用方向信号控制转动方向,脉冲信号的频率控制转速。当然需要驱动器内部设置以适配此工作方式,伺服的手册上应该有如何配置。一般除了纯总线型伺服驱动器以外都有这个功能。

二、总线,不太了解,根据不同类型总线进行配置就好了,通过总线发送速度向量指令。

三、模拟量,伺服上有AI的可以设置,一般是±10V信号,既调节速度又控制方向。如果驱动器支持模拟量的话,具体配置方法伺服手册生也应该有。

此外,“需要外部按钮控制”就直接外部按钮接PLC由PLC切换就好了。如果说必须是手动按钮直接给信号到伺服,伺服驱动器的指令源切换应该都挺麻烦的

网友C:
速度控制模式

参数:

P00.01=1

P03.00=3

P03.14=500

P03.15=500

上电使能参数-找不到用接线程序使能---4端子

接线:

供电单相220L1L2

3---24V

12----0V

4s_on-------------伺服使能(参数找到在哪设上电使能可以不接)

5err_rst----------报警复位

21-----故障输出

26------控制接线 plc输出脉冲接

30-----方向

1200plc无相关模块下无法canopenETHEN_NET通信,走常规脉冲接线较为复杂,但也可以实现)

常规速度控制,非模拟量

1200plc控制

1 添加工艺对象

2 选择脉冲和方向

3电机参数设置

MC_MoveVelocity

指令名称:速度运行指令

功能:使轴以预设的速度运行

注意』部分输入/输出管脚没有具体介绍,请用户参考MC_Power指令中的说明。

指令输入端:
①Velocity:轴的速度。
②Direction:方向数值

· Direction = 0:旋转方向取决于参数“Velocity”值的符号

· Direction = 1:正方向旋转,忽略参数“Velocity”值的符号

· Direction = 2:负方向旋转,忽略参数“Velocity”值的符号

③Current

· Current = 0:轴按照参数“Velocity”“Direction”值运行

· Current = 1:轴忽略参数“Velocity”“Direction”值,轴以当前速度运行。

④PositionControlled

· PositionControlled= 0:非位置控制即运行在速度控制模式

· PositionControlled= 1: 位置控制操作即运行在位置控制模式

『注意』 只要执行指令 MC_MoveVelocity 即应用该参数。之后,MC_Power 的设置再次适用。使用 PTO 轴时忽略该参数。

⑤InVelocity

· InVelocity= 0:输出未达到速度设定值

· InVelocity= 1: 输出已达到速度设定值

『注意』可以设定“Velocity”数值为0.0,触发指令后轴会以组态的减速度停止运行。相当于MC_Halt指令。

网友D(2022-07-26):
建议楼主先看看伺服驱动器接线硬件说明书,上面有具体接线需求,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