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6 hmi仿真问题
你把我当邓子骑?

楼主(2022-04-18):
image.png如图家人们,编译也没问题,开了仿真就全是####,按啥都没反应。

网友A:
连接PLC仿真还是连接的虚拟的PLC

你把我当邓子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PLC仿真还是连接的虚拟的PLC



虚拟plc仿真

网友B:
  1)仿真PLC里面要下载程序且运行,有界面上所要求的数据

  2)确保界面连接PLC参数设置的仿真PLC地址,

  3)PC/PG里面也要选择连接仿真PLC

网友C:
不但屏幕HMI仿真,PLC也要打开仿真还要通信成功才有数据

网友D:
PG/PC接口没设定好。

网友E:
打开 TIA里的设备与网络,将PLC 与触摸屏连接上 (确保网络通信连接);

启动PLC仿真器,下载PLC程序并运行仿真PLC

启动HMI仿真器,运行应该就可以了

仿真器仿真应该跟PC/PG接口关系不大,TIA里配置对了应该就可以

你把我当邓子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逼



怎么说?

你把我当邓子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开 TIA里的设备与网络,将PLC 与触摸屏连接上 (确保网络通信连接);启动PLC仿真器,下载PLC程序并运行仿真PLC启动HMI仿真器,运行应该就可以了仿真器仿真应该跟PC/PG接口关系不大,T...



不管用呀

你把我当邓子骑?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仿真PLC里面要下载程序且运行,有界面上所要求的数据  2)确保界面连接PLC参数设置的仿真PLC地址,  3)PC/PG里面也要选择连接仿真PLC...



莫得用

网友G:
你的仿真PLC型号是哪个系列的,仿真软件是哪个版本?

网友H:
你画面定义地址可以用内部变量代替,再做个画面 把数值写入变量 就有反应了

网友I:
PLC仿真和HMI仿真都有开启,#代表无数字反馈

网友J:
控制面板--设置PG/PC接口--选择自己的网卡试试看

你把我当邓子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控制面板--设置PG/PC接口--选择自己的网卡试试看



莫得用呀大佬

你把我当邓子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画面定义地址可以用内部变量代替,再做个画面 把数值写入变量 就有反应了...



咋整呀大佬

你把我当邓子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仿真PLC型号是哪个系列的,仿真软件是哪个版本?



plc1214dc/dc/dc   v16

网友K:
把程序发上来,大家帮你看一看。

网友L:
put/get那里没打勾?

网友M(2022-06-18):
你有没有检查变量连接IO域

网友M: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需要远程吗?

网友N(2024-01-17):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