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外接USB设备发生故障的解决办法分享

楼主(2022-04-19):
USB是一种外部总线标准,用于规范工控机与外接设备的连接和通信。一般来说,工控机的外接设备与工控机的USB接口相连时,就能被工控机自动识别出来,并且能够正常工作,而有些USB设备连接到工控机后,常常会表现出如下故障。

一、工控机可以自动识别出USB设备,而且在安装该设备的驱动程序时也很正常,但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却发现无法访问该设备中的内容,具体表现为无法找到该设备的盘符、无法使用该设备等。

二、工控机不能自动识别出USB设备,USB设备中的信号指示灯不亮或状态不正常,甚至USB设备还会发出不同寻常的声音,如USB接口的硬盘要是供电不足的话,常常会听到硬盘“咔咔”的不正常运转声音。

三、在没有接入USB设备时,工控机可以正常启动,可是一接入USB设备后,工控机却不能正常启动,并且还出现错误提示,如无法找到启动文件或者启动文件受到损坏等。

四、工控机能够自动识别出USB设备,且USB设备中的内容也能访问到,但USB设备的访问速度慢,且在长时间工作时USB设备还会突然出现访问出错,或者工控机无缘无故地出现宕机现象。

工控机连接USB设备出现故障,首先要考虑是否为工控机供电不足。如果是USB设备供电不足原因引起的,解决方法具体如下。

1、工控机外接电源法:如果工控机中的移动硬盘转速特别快,其工作电流有时已经达到1A标准,其功率已经超过正常功率的双倍,必须为其配备单独的外接电源,才能保证USB设备和操作系统的稳定。

2、工控机接口替换法:现在的USB设备生产厂家常常会为USB设备提供几种不同的连接接口,一旦设备无法从USB接口中获得足够的电源,还可以使用其它功率低的接口来连接,从而确保USB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3、工控机降低功率法:正常情况下,工控机每个USB接口的供电电源为0.5A,如果USB设备正常工作时的额定电流超过此标准,工控机就会无法准确地识别该USB设备。此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选用功率低的USB设备,或者选用有独立电源供电的USB设备,才能保证USB设备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