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与FR-D740-1.5K-CHT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2-04-19):
我写的程序能与国产的变频器通讯上,但是与三菱的这个变频器怎么也链接不上

变频器参数设置位Pr.117-地址  Pr.118 Pr.119 Pr.120 Pr.121 Pr.122 Pr.123 Pr.124  Pr.338 Pr.339 Pr.340 Pr.342 Pr.540 设置这些 但是通讯还是不能正常  麻烦师傅们 帮忙

网友A:
首先知道呢 每个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的控制字节不一样,需要查看控制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知道呢 每个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的控制字节不一样,需要查看控制字节...



我看了  变频器的频率输入地址就是 H5  代表频率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知道呢 每个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的控制字节不一样,需要查看控制字节...



问题就是频率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知道呢 每个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的控制字节不一样,需要查看控制字节...



就这个我连不上  别的国产,或者ABB  我都可以通讯的上  就这个三菱的  怎么设置参数 就是不行 不知道是我程序的问题还是参数的问题  所有才没办法来网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