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下载电缆

楼主(2022-04-19):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这个USB转485/232  原来在XP系统连接台达西门子PLC应用自如   最近新换的W7 64位笔记本  使用这个却始终连接失败  是不支持吗

网友A:
感觉是驱动问题吧,看看是不是需要安装一个特定的驱动

网友B:
跟换系统没关系,硬件管理里面查看一下你驱动是否安装好,搞个驱动精灵自动安装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  重装一次驱动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