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850的数据存储器是什么?

楼主(2022-04-19):
罗克韦尔850的数据存储器是什么?

网友A:
做等大神回复,一同学习一下!!

网友B:
这种问题除非用过的可以回复,不行楼主就查看一下编程手册吧,上面肯定有介绍

网友C:
要建全局变量???

网友D:
   A-B PLC统一规范,B区文件是位数据存储区, N区文件整数数据存储区,F区文件浮点数据存储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