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出现电缆过长如何解决?

楼主(2022-04-20):
请问各位大佬,现在我有一台0.75KW变频器,从柜子到电机,电缆有210M长,7G2.5mm规格,如果加输出电抗器能行得通吗?不想再加柜子中转,或者有什么其他更好的解决方式呢?

楼主:
不带滤波器

网友A:
       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计算来看是否真的长了。电缆长, 电压降大, 有时会产生电机转矩不足, 特别是输出频率低时更突出。通常变频器与电机间的电压降以额定电压的2%为容许值,可以此值比较,看看你的实际压降是多少?

      再不放心就用下式计算一下:电缆的电阻值(欧/m)=允许线间电压降(V)/√3*电流(A)*一相电缆的长度(m)

网友B:
把变频器移到离电机近一点的地方,单独加一个柜子不就OK了

网友C:
加输出电抗器试试,反正没有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输出电抗器试试,反正没有多少钱



输出电抗器不便宜,还占空间,跟变压器差不多大小

网友D:
我运行过长电缆情况,没加电抗器,运行了10 多年,就是经常报警。

1992年的三肯变频器,只有一个数码管显示频率的那种。

这种情况,手册都是说加输出电抗器解决。二个办法:交流电源加长,变频器安装到电机旁;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E:
输出加正弦波滤波器,然后电机电压设置高一点。

网友F:
  规范的做法是把柜子安装在电机附件符合要求房间,操作和显示的地方可用触摸屏或仪表与变频器通讯,其它临时的措施即使能用也不长久。

网友G:
加输出电抗器吧,那么长距离不一定好使,只能冒险一次

网友H:
更换变频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