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与三菱PLC通讯

楼主(2022-04-20):
死活通讯不上

设置都是一致了

网友A:
看看你通信线,交换2芯线试一下

楼主:
解决了  换了个模块好了

现在都不知道哪里有真货买了

本地供应商哪里采购的 居然是坏的

网友B(2022-12-02):
用RS485,必须设置D8120的值=H4086或查表根据通讯设相应值

网友B:
D8120字寄存器的16位的意义列表如下:

D8120  的位

说明

位状态

0(OFF)

1(ON)

b0

数据长度

b1
b2

校验
( b2 b1 )

(  00 ):无校验

(  01 ):奇校验

(  11 ):偶校验

b3

停止位

b4
b5
b6
b7

波特率
( b7 b6 b5 b4 )

(  0011 ) 300bps

(  0100 ) 600bps

(  0101 ) 1200bps

(  0110 ) 2400bps

(  0111 ) 4800bps

(  1000 ) 9600bps

(  1001 ) 19200bps

b8

起始字符

D8124

b9

结束字符

D8125

b10
b11
b12

计算机链接
( b12 b11 b10 )

(  000 ) RS485
( 010 )
 RS232

b13

有无校验和

无校验和

有校验和

b14

协议(232485)

无协议
(RS232)

专用协议(RS485)

b15

传输控制协议

格式1

格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