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ro7软件如何导入全局变量标签名

楼主(2022-04-20):
本人刚刚使用松下PLC,之前一直用三菱PLC。

松下编程都是用的变量,如何快速批量导入注解。

如IO表编辑好的X点名称,在松下这边就是需要用变量来命名,注释如何快速导入?

有尝试过CSV文件导入,但是松下PLC导出CSV有点乱,该怎么整理,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可以先做几个变量从PLC里面导出看看格式

网友A:
然后根据格式进行编辑,编辑好了再导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根据格式进行编辑,编辑好了再导入看看



我也是这么做的,从PLC导出,再导入要注意格式,很容易出错

网友B(2022-08-01):
可以单独导出全局变量的,再导入新的项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