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走到指定点位置问题

楼主(2022-04-21):
刚接触机器人。  六轴机器人做二维平面的运动。   上位机发送XY坐标。法兰座始终平行于平面  怎么才能走到指定XY位置。  用哪个函数啊。

网友A:
不能用示教去走好位置,然后上位机发送运行买了吗?为啥要自己计算?不是搞麻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示教去走好位置,然后上位机发送运行买了吗?为啥要自己计算?不是搞麻烦了吗?...



视觉定位, 不固定的

网友A:
那就把视觉坐标与机器人坐标统一起来,视觉反馈坐标即为机器人移动位置

网友B(2022-05-29):
你这个具体是要怎样走的没有说清楚啊,上位机是发很多个位置点 的吗?是已经转换为相对机器人基座标或者世界坐标的参数吗?不清不楚啊

网友C(2023-01-16):
相机和机器人要做标定,把坐标统一起来,相机拍出来的坐标转换成机器人的坐标就可以直接移动了。

网友D:
主要工作量在视觉软件。机器人这边注意wobj和tool在标定以及作业程序中,要保持一致。这样能保证差错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