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CP2E和E5CN温控器怎么通讯

楼主(2022-04-21):
欧姆龙plcCP2E和E5CN温控器怎么通讯

有哪位大侠给编个程序,及连接设置方法呀!

网友A:
给你发一些我录制的CP2E相关视频教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欧姆龙CP2E-N实现Modbus TCP\RTU\ASCII\Socket通信协议视频教程:

1、欧姆龙CP2E-N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欧姆龙CP2E-N系列PLC之Modbus TCP客户端功能块使用Socket编程实现,通过编程实现支持Modbus之01、02、03、04、05、06、0F、10、17等9个功能码。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测试了9个功能码功能块。另有编写调试封装完成的欧姆龙CP1H-E和欧姆龙CP1L-E系列PLC之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功能块。

https://www.ixigua.com/6973504143444935175?utm_source=xiguastudio

2、欧姆龙CP2E-N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欧姆龙CP2E-N系列PLC之Modbus TCP服务器功能块使用Socket编程实现,可同时连接3个Modbus TCP客户端,功能块支持Modbus之03、04、05、06、10、17等功能码,上位机可以对PLC的CIO区、DM区进行读写操作。另有编写调试封装完成的欧姆龙CP1H-E和欧姆龙CP1L-E系列PLC之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功能块。

https://www.ixigua.com/6973838695166280206?utm_source=xiguastudio

3、欧姆龙CP2E-N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欧姆龙CP2E系列PLC之Modbus RTU主站功能块使用无协议TXD、RXD指令编程封装实现,通过编程实现支持Modbus之01、02、03、04、05、06、0F、10、17等9个功能码。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详细讲解测试了9个功能码功能块。另有编写调试封装完成的欧姆龙CP1H和欧姆龙CP1L系列PLC之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功能块。

https://www.ixigua.com/6974199400969175588?utm_source=xiguastudio

4、欧姆龙CP2E-N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欧姆龙CP2E系列PLC之Modbus RTU从站功能块使用无协议TXD、RXD指令编程封装实现,功能块支持Modbus之01、02、03、04、05、06、10等功能码,上位机可以对PLC的CIO区、DM区进行读写操作。另有编写调试封装完成的欧姆龙CP1H和欧姆龙CP1L系列PLC之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功能块。

https://www.ixigua.com/6974587521439105573?utm_source=xiguastudio

5、欧姆龙CP2E-N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欧姆龙CP2E-N使用Socket编程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通信实现PLC给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8个字节数据、以太网调试助手返回PLC共计8个字节数据,程序如此循环。

https://www.ixigua.com/6974990272941785613?utm_source=xiguastudio

6、欧姆龙CP2E-N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欧姆龙CP2E-N使用Socket编程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客户端,通信实现以太网调试助手给PLC发送8个字节数据、PLC返回以太网调试助手共计8个字节数据,程序如此循环。

https://www.ixigua.com/6975322763745559047?utm_source=xiguastudio

7、欧姆龙CP2E-N系列PLC实现无协议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欧姆龙CP2E系列PLC做无协议串口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PLC发送8个字节数据给串口调试助手、而后串口调试助手再返回8个字节数据给PLC,视频详细讲解了TXD和RXD指令的用法。

https://www.ixigua.com/6975711451424129543?utm_source=xiguastudio

8、欧姆龙CP2E-N系列PLC实现无协议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欧姆龙CP2E系列PLC做无协议串口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发送8个字节数据给PLC、而后PLC再返回8个字节数据给串口调试助手,视频详细讲解了TXD和RXD指令的用法。

https://www.ixigua.com/6976067613323428360?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一些我录制的CP2E相关视频教程,你可以参考一下:欧姆龙CP2E-N实现Modbus TCP\RTU\ASCII\Socket通信协议视频教程:1、欧姆龙CP2E-N系列PLC实现Modbus ...



非常感谢关工的分享,细致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