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 通过pid运算 做定位控制

楼主(2022-04-21):
问题一,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是用变频器控制 ,编码器是1024的,想通过plc 进行pid运算实现定位控制。

问题二,编码器反馈实时位置,当设定值等于实际值的时候,停止输出,但是变频器减速停止这个期间,电机还是在旋转,导致不能停在 想要的位置,请问怎么解决。负载特别大 而且负载的重量是不一定的。

网友A:
看你精度多高,如果精度不高速度不快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