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刀模切机怎么养消除模具间的拉料误差

楼主(2022-04-22):
这视频里面的圆刀模切机,各个摸具是用伺服的同步控制吗,同步控制只能控制电机的速度和位置一致, 那各个模具的误差怎么消除。比如:左边模具转一圈拉料100MM,右边模具转一圈拉料100.1MM,那这样不是越拉越紧。怎么可以消除这种误差,达到模具同步。本人不是很了解这个,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种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黑了 下载可以观看

网友C:
你这个应该 跟包装机 对标 一样 ,  用电子凸轮控制比较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 跟包装机 对标 一样 ,  用电子凸轮控制比较好弄,...

那会不会有误差,这个误差怎么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