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灯程序请教

楼主(2022-04-22):
请问跑马灯怎么做到在那个灯暂停  那个灯就闪烁。比如我在灯二暂停灯二就闪烁

网友A:
image.png这样你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看行不?



那个。。。。我看不懂我用的信捷xc的刚入门不久在练这个跑马灯的程序突然想到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 就想在其他地方请教一下

我是这样的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弄个寄存器写入1后循环左移然后再右移控制快慢就弄个定时调整时间即可

网友C:
1、刚入门,就养成一个好习惯,先去看看基础的编程知识,比如直接线圈能不能和置位线圈这么混用;

2、做好注释,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看程序的人的尊重,尤其是请教别人的时候;

3、做一个单独的暂停块,当有暂停时候,所有灯统一有这个块输出,可以调整闪烁频率;

4、不是不支持国产,刚入门,就找个大牌子练练,到时候转国产时候也容易点,反之则不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弄个寄存器写入1后循环左移然后再右移控制快慢就弄个定时调整时间即可...



感谢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刚入门,就养成一个好习惯,先去看看基础的编程知识,比如直接线圈能不能和置位线圈这么混用;2、做好注释,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看程序的人的尊重,尤其是请教别人的时候;3、做一个单独的暂停块,当有...



感谢提议  我会慢慢培养的。我只有信捷的东西

网友D:
最简单方法你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加区间比较,比如什么时间段点亮什么灯

网友E:
  1. 用定时器区间比较

  2. 用移位指令

  3. 用译码指令或编码指令

  4. 循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