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7.5 读取安全区信息

楼主(2022-04-22):
请问我在画面中找不到我在数据词典中定义的变量,还说我站点“I”的安全区信息不可以,怎么解决呀。

我是用三菱GX,OPC加组态王的,没有远程站点。

网友A:
数据词典建立变量的时候有没有设置安全区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词典建立变量的时候有没有设置安全区信息?



设定为A区后就这样了

网友A:
先建立安全组,再设立安全区和权限级别,再用户组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建立安全组,再设立安全区和权限级别,再用户组里设置。



安全组需要怎么建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