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时间继电器实现电机 停-启 循环?

楼主(2022-04-22):
不用PLC,而是用继电器等等如何实现一个电机的 停-启 循环?

1.按启动按钮,电机启动。

2.在电机轴上安装一个挡片,电机轴转动到某一位置,接近开关检测到信号,电机停止转动。

3.延时几秒后,电机又自动启动。

4.电机又转到此位置,接近开关检测到信号,电机又停止转动。

5.延时几秒后,电机又自动启动转动。循环往复……

本人新手,请高手帮忙。

网友A:
用继电器出问题检修麻烦,且不是很稳定,如果触点出问题了设备就会异常了

网友A:
如果楼主实在想用,画电路图也不难,你可以先画出流程图,然后转换PLC梯形图,然后将PLC梯形图触点转换为继电器触点,最后就是你想要的电路图,注意实际做的过程中做好互锁及热电保护

网友B:
这是与现实脱离的作业题吧?帖子说:“在电机轴上安装一个挡片,电机轴转动到某一位置,接近开关检测到信号,电机停止转动”这是什么速度?

网友C:
你的要求是电机转动一转就停止,普通电机不能实现,这样精确的位置控制要用伺服电机。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D(2022-06-09):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分享一下解决方案哦

网友E:
aaa611fd543a87eb54491fe441f3c41.jpg也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