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温控仪E5CC-QX2ASM-802的参数显示问题

楼主(2022-04-23):
关于欧姆龙温控仪E5CC-QX2ASM-802的参数显示问题

().该温控仪的型号为 E5CC-QX2ASM-802,如下图所示(图一),在进行参数设置时,参考了欧姆龙E5CC系列温控仪的手册,发现各个菜单中只有一部分参数,例如常用的操作菜单、初始设定菜单、调整菜单,如下图所示(图二),在红色框中为该仪表有的参数,其他的则是没有的,我在对该仪表进行了恢复出厂设置后,进入上述菜单,还是这样,只有部分参数,请问这是跟型号有关系吗?

().

在对该温控仪进行正确连接了4-20mA类型的传感器后,并进行正确的参数设置后,发现在该仪表的左上角没有温度符号℃的显示,如下图(图三)中的*1所示,在查看手册时,需进入初始设定菜单中参数u-d进行设置,参考上图(图二)中最左边一个菜单中的第6个参数(*2),但是发现在进入到第5个参数时,也就是参数dp(上图 ,图二,*3),当再按下模式键时,就直接是参数SL-H(上图 ,图二,*4),没有中间的这个温度单位d-u(上图 ,图二,*2),但是,我将温度传感器的类型改为热电偶后,如下图所示(图四),并且进行了对应的类型参数修改后,再次进入初始设定菜单,初始设定菜单中(上图,图二) 中最左边一个菜单中它又有d-u这个参数(*2),并且回到操作菜单时,又有这个温度符号℃的显示,如下图(图四),*5,

请问为什么在使用模拟量信号4-20mA传感器类型时,没有这个温度单位参数的设置,也跟型号有关吗?

网友A:
       温度控制器都是这样的, 它的菜单是列出了该系列仪表的全部功能, 但能否全部或部分实现取决于你所定的仪表,即E5CC后的字母就是该台仪表能实现的功能。如QX是SSR电压输出, 2有2 点辅助输出,802只有485通信 和1 点报警。

      菜单有的内容是需要通过设置才会有显示的, 如你菜单控制方式还是出厂时的默认ON/OFF控制选项, PID的比例, 积分微分等参数就不能调, 设置为PID控制后自然就有显示和可调整了。

      输出4-20MA时, 设置不了温度单位, 我没有试过, 但从常理来看这也许是正常的, 因为变送器可测量的工艺参数太多了如压力, 流量等等, 单位还不相同,如果要设置不同的单位, 就要增大程序, 还不如不设置单位。而温度只与热电偶,热电阻有关, 编上一段也方便, 就给你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