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1500连接modbus485-ModbusTCP/RTU透传转换器(网关)

楼主(2022-04-25):
随着1200和1500在国内的大量应用,有些现场的仪表设备是Modbus485协议,如果与PLC相连呢?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以太网关于485相连(比如大连德嘉生产的透传型ModbusTCP/RTU以太网关转换器)因为S7-1200/1500中有ModbusTCP的功能块,直接调用就能实现ModbusTCP通讯,用该种方式可以非常灵活实现与各种modbus现场设备的连接,由于以太网长距离通讯可以使用光纤,抗干扰能力强,所以对于它的应用彻底不受距离的局限性,而普通的Modbus485如果使用双脚线连接的话只能在百米之内。

另外S7-1200/1500中的ModbusTCP的功能块是免费使用的,无需花钱购买。
下面介绍一下大连德嘉这款ModbusTCP/RTU转换器的强大功能。
该产品能够不用编程(透传)只要设置IP地址就可以与S7-1200/1500通过网线相连,它的另一侧是Modbus485(RTU协议)电气接口能够连接多个Modbus从站设备,在ModbusTCP/RTU内部中,有命令循环池,它将S7-1200/1500中发送的ModbusTCP取数命令放置到命命令循环池中,该命令循环池不断的将ModbusTCP命令转换成Modbus485(RTU)命令发送给Modbus从站设备(仪表),不断的循环发送命令并接收从站数据,这样当S7-1200/1500PLC在发送同样的取数命令时就可以立即无等待的得到现场仪表的返回数据值,它充分保证了ModbusTCP命令的无延迟响应,这在通讯领域是尤其重要的。

另外该产品还有故障诊断功能,通过故障诊断页面能够查看到S7-1200/1500发送的命令是否得到从站的正确响应,以及ModbusTCP命令地址和功能码是否正确。这对现场调试来说是非常便捷的而且是必须的。

楼主:
该款ModbusTCP/ModbusRTU透传网关
应用范围:
A.带有 Modbus RTU 接口的 PLC 转成以太网通讯( Modbus TCP 协议)
B.各种带有 Modbus RTU 协议的现场仪表、设备转换成以太网通讯(Modbus TCP 协议) 例如:电脑(组态王、力控、WinCC、KepwareOPC...)、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即 Modbus TCP协议通过我们的该协议转换器,与现场仪表、PLC、DCS 等带有 Modbus RTU 协议(RS485)) 的设备进行通讯
C.适用于很多工业仪表的开发者,因为 ModbusRTU 的接口非常容易制作,而以太网接口的设计和制作门槛很高,研发者使用该产品,就能迅速将 RS485 通讯提升为以太网通讯,产品档次和研发速度都得到提升。(它有点像串口服务器!但功能更强大,适用范围更广)
D.现在好多仪表是 ModbusRTU 接口的,客户买回来之后想在办公室里做测试,但电脑并没有 RS485 接口,只有以太网。这样就可以用该转换器使之对接起来,立即就可以用ModbusMaster 、组态王、力控 、WinCC、kepware 对其进行设置

安装:
采用35mm 导轨安装,直流电源 24V 供电(3W)
产品正面有一个网口或四个网口(多交换机功能),用于连接电脑、触摸屏、以太网交换机;
产品侧面上部,有一两孔可插拔式端子,用于连接直流 24V 电源;
产品侧面下部,有一三孔可插拔式端子,用于连接 Modbus RTU 双绞线 D+、D-,(D+接485A线、D-接485B线)以及通信地(注:一般该端子不接,只有 Modbus 设备也有通信地时,才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2022-06-07):
具体案例分享,客户使用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用WinCC和空压机做通讯,也就是说通过该款协议转换器采集空压机的数据到上位机WinCC中做实时集中监控:
1、空压机的寄存器地址定义如下

2、WinCC变量管理器,建立地址如下所示:

3、WinCC画面如下:

4、协议转换器实际现场图片:

楼主:
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演示实例:
所需硬件:USB转串口接头,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计算机
       通过RS485转USB通讯转换器连接电脑USB口,使用Modbus Slave软件仿真Modbus从站,这里连接方式选择通过Slave ID指定从站号连接,仿真6个虚拟从站,站号分别为1-6。

ModbusRTU参数:9600-8-N-1,功能码使用03,定义地址从0开始读10个寄存器数量。

使用Modbus Poll仿真软件通过 ModbusTCP/ModbusRTU 转换器进行连接。

最终监控结果,如下图所示

楼主:
8口工业交换机简介

本产品用于网络设备扩充网口以及数据交换,非网管型交换机。

1、十兆百兆自适应,RJ45 插口。

2、星型或者线性拓扑网络结构。

3、LED 网络通讯指示,安装等级 IP20。

4、24V 直流供电,35MM 导轨安装。

实现功能

●    适用于各种品牌类型 PLC 与触摸屏和计算机的网络连接。

●    尤其适用于西门子S7-200SMART和S7-1200 PLC的网络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