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走 MODBUS -RTU 通讯

楼主(2022-04-25):
使用FX3U-485ADP-MB走 MODBUS-RTU 通讯,我是用简单工程编程参数可以写进去,但是我是用结构化FBD编程参数怎么都写不进去,而且我读出程序,MODBUS写入参数 也是在最前面,求大佬指点(公司用的都是FBD编程,所以没办法改成简单工程编写

网友A:
你的FBD程序都没有写对,请按照如图编写。

HAVE FUN!

网友B:
子程序和主程序里面对通信影响不大,看看通信参数设置是不是变成默认了,需要仔细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子程序和主程序里面对通信影响不大,看看通信参数设置是不是变成默认了,需要仔细查一下...



新建了一个程序只写MODBUS参数,参数写进去了,但是和调试助手始终无法连接上,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BD程序都没有写对,请按照如图编写。HAVE FUN!



昂,原来是这样。。我用ST写了,感谢回复

网友C(2022-05-29):
感谢分享

世事如棋!

网友:
嘻嘻,学习一下

网友D(2022-08-04):
1091对应的通讯速率应该是1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