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屏蔽线接地

楼主(2022-04-25):
请教大家温控仪表与触摸屏通讯有干扰,用屏蔽线好多了,不知道要在仪表这头接地还是触摸屏这头接地,或者都接地?

网友A:
最好都不接地,采用屏蔽双绞线进行通信

网友B:
      一般是把屏蔽线接到两头通讯节点GND端子,触摸屏本身有接地端子与柜子共同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触摸屏接地有时干扰还大些,是否屏蔽线的网线接地会好些?

网友C:
屏蔽线接地原则是一头接地。所谓接地就是与系统公共零电位点连接,不是大地。

屏蔽线连接系统这边的0电位点,远端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接地原则是一头接地。所谓接地就是与系统公共零电位点连接,不是大地。屏蔽线连接系统这边的0电位点,远端悬空。...



通常是一头接地,但触摸屏接地有时还有干扰,大多数我们的触摸屏不接地,但这次不知什么原因,触摸屏显示的数值老跳,仪表是的数值不跳,用屏蔽线好了很多,没接地,但有时还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屏蔽线接地原则是一头接地。所谓接地就是与系统公共零电位点连接,不是大地。屏蔽线连接系统这边的0电位点,远端悬空。...】进行回复:        -----------------------------------------------------------------通常是一头接地,但触摸屏接地有时还有干扰,大多数我们的触摸屏不接地,但这次不知什么原因,触摸屏显示的数值老跳,仪表是的数值不跳,用屏蔽线好了很多,没接地,但有时还跳

重新对触摸屏布线试试

网友F(2022-08-25):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的有用实用,非常感谢

网友G(2022-10-12):
我不是很喜欢接地,有时接地效果反而不好,影响使用。

网友H(2024-04-12):
当然都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