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电子齿轮比

楼主(2022-04-25):
新手请教各位一个有关汇川伺服驱动设置电子齿轮比的问题:通常设置电子齿轮比用分子分母可以算得清,但是H0502这个参数一直没弄明白,有没有大神举个详细的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B为编码器分辨率,看你电机具体型号确定,这个数值是固定的,A为PLC发送转一圈的脉冲数量。只要电机转一圈能计算了,那减速机,丝杠,对应比例转换即可,没啥好难的,转换过程中上位机发送一圈脉冲数尽量能整除的,最好不要带除不尽小数,比如X.33333.....这种,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估计会有累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B为编码器分辨率,看你电机具体型号确定,这个数值是固定的,A为PLC发送转一圈的脉冲数量。只要电机转一圈能计算了,那减速机,丝杠,对应比例转换即可,没啥好难的,转换过程中上位机发送一圈脉冲数尽量能整除的,最好不要带除不尽小数,比如X.33333.....这种,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估计会有累积误差

老湿,可以给我举一个详细的例子吗,新手,理解能力有点菜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