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报警怎么处理

楼主(2022-04-25):
微信截图_20220425165020.png怎么处理掉此报警,求各路大神看一下

网友A:
   这个报警列表只是显示,本身自带功能确认,离开,复位等,如果不连接变量在PLC中复位报警状态位(一般旁边放确认按钮或复位按钮,PLC根据按钮信息处理报警状态位),这个报警列表只是标记不同颜色(比如报警来黄色,离开黑色,确认蓝色等)。

网友B:
如果不知道,断电重启设备试一下,一般断电重启至少可以解决80%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警列表只是显示,本身自带功能确认,离开,复位等,如果不连接变量在PLC中复位报警状态位(一般旁边放确认按钮或复位按钮,PLC根据按钮信息处理报警状态位),这个报警列表只是标记不同颜色(比如报警来...



试过了,确认不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知道,断电重启设备试一下,一般断电重启至少可以解决80%问题...



断电试过了也,消除不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如果不知道,断电重启设备试一下,一般断电重启至少可以解决80%问题...】进行回复:        ------------------...



那估计硬件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