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控制器RS232串口通讯设置

楼主(2022-04-26):
控制器包含三类串口,RS232、RS485 和RS422,其中 RS232 串口所有控制器都包含,绝大部分控制器都包含RS485 串口,只有少数型号控制器有 RS422 串口。

控制器的串口协议均为MODBUS_RTU,默认做从端,RS232 和 RS485 可通过 SETCOM 指令配置成主端,通讯速率等参数同样也是通过 SETCOM 指令配置。

控制器串口默认参数:波特率 384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校验位无,掉电不保存。

1.RS232 串口接线说明

控制器的 RS232 接口可以做 MODBUS 主站或从站,支持 1 个主站发送数据,1 个从站接收数据。做主 站时,可连接驱动器、变频器、温控仪等,进行数据读出与写入的控制。做从站时,可连接人机界面,用 来监控运行状态,常用于连接 PC 或人机界面。

RS232 控制器采用 DB-9 接口,针脚信号说明如下:

RS232 的标准接线只需要三根线即可,2 根数据信号 TXD 和 RXD,1 根地线 GND,数据信号 TXD 与 RXD 交叉连接,再将 GND 连到一起。

接线参考如下:

2.串口连接控制器方法

串口支持 MODBUS 通讯协议 RTU 模式,常用于连接电脑或触摸屏,通讯时注意串口的参数要匹配, 不管哪种串口,除了端口号和接线方法有所不同,默认参数与操作指令都是相同的。

PC 使用串口连接控制的方法如下:

先接好线,在ZDevelop 菜单栏点击“控制器”→“连接”,打开如下连接到控制器窗口,会自动列出本计算机上可用的串口号,选择需要连接的串口编号、设置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之后,点击连接,连接是否成功会在软件输出窗口自动打印出相应信息。

控制器串口默认参数:波特率 384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校验位无,若串口连接失败检查串口号是否正确,修改电脑的通讯端口 COM 的配置,使其与控制器的默认参数一致。

串口参数设置均使用 SETCOM 指令,串口参数是掉电不保存的,控制器重新上电后,SETCOM 参数会还原成默认值,所以请在程序开头写 SETCOM 设置。

串口默认为 MODBUS 从端,可修改 SETCOM 指令的 MODE=14 设置为主端,或 MODE=0 开启串口自定义通讯,即无协议模式,串口自定义通讯模式下使用 GET #指令从自定义串口通道里读取数据,PRITNT#指令从自定义串口通道里输出字符串,PUTCHAR #发指令从自定义串口通道里输出字符(ASCII 码)。

SETCOM 指令 mode 参数配置协议:

串口的 MODBUS 通讯方法与串口的自定义通讯方法参见微信公众号“正运动小助手”相关教程。

3.若控制器连接失败,按下面方法依次排查:

1.查看串口连接线是否为交叉线。

2.“连接到控制器”里的 COM 口编号、参数是否选择正确。

3.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通信端口(COM)”-“端口设置”,查看 COM 口设置是否 正确,控制器串口默认参数:波特率 384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校验位无。

在“端口设置”-“高级”选项中可更改 com 端口号,通过下拉列表选择。

4.当通过串口连接到控制器时,对应的控制器串口必须配置为 MODBUS 从协议模式(缺省模式),断电重启即可恢复。

5.COM 口是否已被其他程序占用,如串口调试助手等。

6.PC 端是否有足够的串口硬件。

7.更换串口线/电脑测试。

楼主:
登陆正运动技术官网www.zmotion.com.cn查看控制器产品资料或拨打  400-089-8936 获取更多学习资料和产品资料

更多精彩教程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